请问用PC调试mm440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2008-06-11):
因为没有调试面板,只能通过PC调试mm440,请问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有没有介绍这个软件的资料哦?

网友A:
drivemonitor就可以

楼主:
在那里可以下栽到? 还有STRATERS

网友A:
可以直接跟代理商要,免费软件

楼主:
starters 只有英文和德文斑啊 ,driver monitor有没有中文斑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rters 只有英文和德文斑啊 ,driver monitor有没有中文斑的哦?

好像目前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B:
我有调试面板,要不借你用一下。

网友C: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

网友D:
西门子网站有下载的.没有中文版的.

楼主:
请问谁用过PC通过MM440的DP口用drive monitor  or starter调试过mm440啊? 我下载的starter 是v1.0的 版本有点低 哪位仁兄有高版本的啊?

网友A:
STARTER 最新版本V4.1, 他是新一代驱动SINAMICS 系列的调试软件,它调不了MM4

网友E:
drivemonitor 英文的。可以看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