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343-1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我的配置是CPU 313 -6CF03-0AB0 +CP 343-1EX21-0XE0 ,但在硬件组台中,每当我启动ethernet(1),进行编译时,回报错,如下图:

请求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重新安装!我的一台笔记本也是这样的.下载上载时都出现.

楼主:
是重新安装原来的软件?

网友B:
恩,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同样的组态在一台计算机上编译没问题,而在单位的计算机上就报错,建议装英文版的step75.4-sp3

网友C:
是软件安装的问题,重新安装估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同样的组态在一台计算机上编译没问题,而在单位的计算机上就报错,建议装英文版的step75.4-sp3

我的本本是英文系统+英文step7 v5.4 sp3.1, 在安装step7时没有报错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后,把程序组态打开,然后把原来的CP343删除,重新添加CP343,编译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后,把程序组态打开,然后把原来的CP343删除,重新添加CP343,编译就OK了.

我原来安装的顺序是:先装了step7 2006 pro,后装了step7 5.4 sp3, 后又装了step7 v5.4 sp3.1 only

现在: 不让装step7 2006 pro, 重装step7 5.4 sp3,仍然不起作用

网友D(2011-06-30):
step7 v5.4 sp3.1在哪下载?

网友E:
重新安装S7软件,记得不要用360什么的优化电脑,清理垃圾什么的会把西门子的那个文件当垃圾文件清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