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怪病呀!

楼主(2008-06-11):
  英威腾型号:CHF100—5R5G/7R5P-4通电报OH1,检测是模块断路,

换了模块后,通电现在报ITF,但是可以复位成0.00,不可以运行,断电

在通电还是报ITF,复位成0.00,不知道是不是参数设置了保护,请高手

多多指点!

网友A:
发了这么多遍呀  恢复出场试试

楼主:
恩,试试看,不行在问下高手哈!

网友B:
是报ITE吧,没有ITF这个代码啊?如是上电报ITE,那就是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C:
ITF是什么故障?

网友D:
是ITE故障吧,没有ITF故障代码

网友E:
应该是ITE故障,老兄,建议你打400-700-9997

或者寄给英威腾就近的维修点进行维修

ITE是电流检测故障,电流检测部分出了问题,检查下驱动板上的7840

网友E:
换模块之前不知您有没有检查下PWM波的驱动是否正常?

楼主:
  马虎了,是ITE故障,高手门知道这个故障一般是那些元器件坏了呀?

网友F:
------------------------------------------
自动化在线
http://bbs.autooo.net

网友F:
不清楚

-------------------------------------------
自动化在线

楼主:
换了模块通电就报ITE了,参数复位还是可以运行,但是没有输出。断电再通电还是报ITE

复位之后运行还是无输出。急呀!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同行都说了是电流检测故障,你就自己搞定吧.

楼主:
哦,加油了!谢谢大家哈!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G(2009-12-08):
急啊通电报ITE可以复位,复位后可以走电机,怎么才能不报检测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