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id输出值来控制实际的系统

楼主(2008-06-11):
一个温控系统
我用预期温度T与实测温度T(k)的差值做为增量e(k),用PID算法得出某值x,按量纲来看应该也是温度,但我应该怎样利用这个x来控制实际温度保持在预期温度T呢?
PS.通过控制加热器的电流i输入来控制加热温度,

即我要询问的是x与i之间的关系

网友A(2008-07-30):
那就是所谓的系统通道PID增益。这需要你在系统调试时进行参数整定。

网友B:
LZ的问题按我理解就是PID的闭环控制

类似的说明帖子很多的

搜索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