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流量计的现场维修经验

楼主(2008-06-12):
电磁流量计是用的上海横河电机的,用的是DCS控制,电磁流量计用来测量纸浆的,有一次出现很大的波动,工艺的其它指标正常,打手动也没有效果,现场检查也没有发现报警,断电也没用,降温也没用,后来没有办法,查不出问题,只好放在那里,但是,过了几天就好了,求教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是测量密封水的流量计,DCS指示为0,现在报警为不满管,我在现弄一半天,又敲又打,没有半点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去看,它又好了,我是一个仪表的新手,问问各位大侠!!!!搞这种流量计有没有什么绝招???谢谢!

网友A:
横河的 什么型号?老的AE还是新的AXF或者是CA?

故障的时候没有尝试停掉检查零位?

不满管的话是认为电极有空气。

楼主:
是AE系列的,因为是在生产是不可能拆下来的,

网友B:
接地有没有接好?应照说明书严格接地,不然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C:
介质不干净 或是有气体存在,接地装置  和信号输出是否经过隔离等~

网友D:
横河的流量计质量还是信得过的

很可能跟安装位置有关系,有可能没有装好

您可以参照这里看一下安装注意事项

http://www.wetoone.com/liuliang/liuliang_1_2_3.htm

网友E:
安装问题,使用过程中,保持满管,

网友F:
极有可能是不满管。把空管报警打开,看是否报警

网友F:
我用的是AXF系列的,由于当时安装位置有问题,致使经常性的不满管,曾经也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