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类型的液位计

楼主(2008-06-12):
小弟一直做PLC和变频器的,现在接触到一个工程,要求测量柴油液位,用什么类型的液位计,在线等答案

网友A:
要求精度高,用雷达液位计;

网友B:
普通差压变送器即可.

网友C:
                     超声波的也行,

网友D:
问题问的一点都不具体啊,

一看你测量精度问题,二看你出多少钱啊

我公司提供浮球液位变送器,输出4--20MA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测量距离不超过5M可以应用

价格应该是同类测量液位产品最低

网友E:
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F:
雷达液位计好用 LR200

网友G:
楼主, 建议用 超声波非接触式液位控制器(反射式),标准量程1米和2米,分辨率0.3mm, 模拟输出(0-10V), 同时具备2个开关量, 4路5A继电器可同时输出控制过高,高,正常,低,过低五种状态. 价格呢,比一只国外的超声波探头还便宜. 详情见http://www.hiison.com/down/html/?43.html. 有问题可联系我们.service@hiison.com

网友H:
可以考虑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许多加油站都用它。可以找我联系0531-87071156

网友I:
1、 现场是否要求防爆
2、 精度有什么要求
3、 是开关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
4、 是否需要加限位开关
5、 价格范围,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J:
常规介质,很好选嘛

平常用的基本都可以

网友K:
国产的雷达液位计一般是多少钱?

网友L:
推荐采用雷达液位计,但PPS或其他工程塑料探头使用时要注意,油品对某些塑料油渗透作用,长期使用会造成探头有裂痕,举例如果使用西门子雷达液位计,那推荐使用LR250,而不推荐LR200,毕竟柴油的介电常数较低,LR200需要用导波管且容易发生柴油渗透的情况,而LR250采用高频雷达脉冲测量,无需导播管,因探头使不锈钢制作,也不用担心渗透的问题,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

网友M:
投入的完全可以

  我就做过!!

网友N:
投入的液位变送器即可   15061829426

网友O:
浮球液位变送器怎样安装的啊?

网友P:
对:洪雪浪 关于

浮球液位变送器怎样安装的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看现场灌体,一般有螺纹和法兰

网友P:
测量的产品是很多,主要也是要看现场那种安装方式适合你!

网友E: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太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Q:
用压力类测量最方便,搞个隔膜的法兰安装的压力变送器,我做过很多,有兴趣来电话13725463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