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比节电:新推抽油机节电产品及油田节能综合解决方案,诺比节能捷足先登

楼主(2008-06-12):
今日中国,节能减排工作已如火如荼,政府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正迫使各企事业单位采取断然措施,特别是像石油石化这样的能耗大户,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部分油田甚至掀起了节能减排竞赛。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在节能行业叱咤风云的NOBLE公司(诺比节能)再次捷足先登,率先推出了针对抽油机节电的科技创新产品:OIL WELL ENERGY SAVER(抽油机节电器),及NOBLE油田节能综合解决方案。
研发理念——OIL WELL ENERGY SAVER是一种以微电脑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节电产品,专门设计用于对活塞式抽油机的节电控制。一般而言,活塞式抽油机均普遍存在抽取能力大于油井实际负荷的问题。因此,泵空或空捞现象便相伴而生。大家都知道,泵空增加无效行程,会浪费大量电能,同时也使抽油设备的维护费用提高。OIL WELL ENERGY SAVER通过采用最先进的微电脑控制技术,科学调整抽油机的运行模式,使固定不变的机械运行调整为动态响应的智能运行,从而节省用电,提高产量,同时降低设备的维护费用。
节电原理——OIL WELL ENERGY SAVER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令抽油机的工作方式与油井实际负荷匹配,提高泵的充满度而节电。OIL WELL ENERGY SAVER能够自动测知油井的实际负荷,当半满捞或空捞——即泵空发生时,能够自动令抽油机以极低的转速运转。当井内流体的蓄积量充盈时抽油机会自动增加转速,以至满负荷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保证每一抽泵装置都有较高的充满度,不做无用功,减少低效以至无效抽取。
当然,永远令每一抽都满捞或泵的充满度为100%是不可能的。当抽油机在连续满抽一段时间后,半满捞或负荷降低的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通过自反馈机制,OIL WELL ENERGY SAVER可以再度令机器慢下来,以等待下一个周期满抽条件的出现。如此循环往复,动态优化,就可以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短期优化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对抽油过程的长程、动态和实时的优化,在整体上提高了抽油机的用电效率,根本上避免任何可能的用电浪费。同时,OIL WELL ENERGY SAVER还可以适时地动态调整泵装置的再装间歇周期,根据井下负荷的变化而实现优化控制。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泵装置低效率的抽取问题,从而有效实现节电。
适用范围——OIL WELL ENERGY SAVER适用于低产井和24小时连续抽取的油井。油井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量差越大,油泵每天运行的时间越长,节电效果越好。同时,OIL WELL ENERGY SAVER还可替代油井现有配电柜直接使用,并具备抑制谐波和过压、欠压、过流、缺相等多种综合保护功能。
据悉,NOBLE油田节能综合解决方案及其核心产品OIL WELL ENERGY SAVER(抽油机节电器)现已全面上市,分布在全国的30个NOBLE销售服务中心正在招募经销商,以推动这一产品向油田企业积极过渡,努力为油田企业解决实际节电难题。 (转载自《石油石化物资采购》)

网友A:
1、基本工作原理是令抽油机的工作方式与油井实际负荷匹配,提高泵的充满度而节电。能够自动测知油井的实际负荷,当半满捞或空捞——即泵空发生时,能够自动令抽油机以极低的转速运转;

2、实现了对抽油过程的长程、动态和实时的优化,在整体上提高了抽油机的用电效率,根本上避免任何可能的用电浪费。油井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量差越大,油泵每天运行的时间越长,节电效果越好;

3、上述节电的原理是对的,它的依据就是我们平时对井管理的普遍方法,就是我们常常根据井的实际产量“调整抽油机的转速”,或实行“间抽”的措施;

4、但是它的检测是否适时有效,调整方法是否灵活方便实用,还得实践确定,我们还看不到这些最关键的东西!!!

网友B(2008-12-06):
同上..不过我没做过此类的工程.

我想适时检测.这可以解决.不是问题..

肯定是方便实用.无需人工操作.我想应该是自动跟踪的!

网友C(2009-04-21):
引用 网友A:

1、基本工作原理是令抽油机的工作方式与油井实际负荷匹配,提高泵的充满度而节电。能够自动测知油井的实际负荷,当半满捞或空捞——即泵空发生时,能够自动令抽油机以极低的转速运转;

2、实现了对抽油过程的长程、动态和实时的优化,在整体上提高了抽油机的用电效率,根本上避免任何可能的用电浪费。油井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量差越大,油泵每天运行的时间越长,节电效果越好;

3、上述节电的原理是对的,它的依据就是我们平时对井管理的普遍方法,就是我们常常根据井的实际产量“调整抽油机的转速”,或实行“间抽”的措施;

4、但是它的检测是否适时有效,调整方法是否灵活方便实用,还得实践确定,我们还看不到这些最关键的东西!!!

同意看法。只是国企对这种设备的要求不是很迫切。

网友D:
刘志斌先生:

        您好!我公司刚研发出这类产品,能否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探讨指正。期待联系 我姓王在西安 电话13619208687   QQ250079208

网友E(2009-06-30):
参考参考!来份资料学习下。

网友F(2009-10-31):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G(2010-01-27):
油田抽油机专用电机节能控制装置

  产品简介

  “盛通阳光”STD系列抽油机节能控制柜是专门针对油田抽油机运行效率较低、能源浪费严重而推出的新一代高科技节能产品。本产品采用智能模糊控制技术,实时跟踪抽油机负载变化情况,使抽油机的电机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刚好匹配,提高电机运行效率、降低损耗,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并且具有软启动、市电/旁路转换、启停控制及故障自动保护等多项功能,目前在国内许多油田得到广泛应用。

  产品原理

  目前油田抽油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实际运行功率远小于电机额定功率,造成油井开采的电费成本居高不下,能源浪费十分严重。STD系列抽油机节能控制柜采用模糊控制技术,不断地检测电机工作状态,当检测到电机处于轻载或负载不断变化时,在百分之一秒内调整电机的输入电流和电压,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相匹配,从而有效地降低电机的功率损耗,达到节电的效果。

  产品特点

  1、全自动智能化节电,无需人工调节,节电率高达10-30%;

  2、不改变电机原有转速,不影响抽油机采油量;

  3、串联于抽油机电机前端,安装方便;

  4、启停控制、旁路/节电运行手动转换功能

  5、故障自动旁路,节电器故障时不影响抽油机正常工作;

  6、电机过流、过压、断相自动保护,确保抽油机稳定运行;

  7、软启动与软停机功能,有效消除机械冲击和大启动电流;

  8、提升电机效率及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延长电机寿命;

  生产企业:武汉盛通源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许先生 13100705600
  网 站:www.sentsun.com

网友H(2010-07-01):
电动机自十九世纪末诞生至今,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十几代产品的更新,电动机自身电能转化的效率也由最初的70%提高至目前的90%。可以说电动机自身的效率已经很高了,要想再提高是很困难的。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值,是在标准的电流、电压、负载、标准的频率、环境温度等等指标,同时满足的前提下的理论值。
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电动机是不能够独立使用的,电动机与其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等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工作系统。这个系统对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有没有影响?这个系统作功效能是高还是低?
电动机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界的前辈们在,进一步提高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的课题上,进行了不断深入研究。明确了课题的内容,以及达标的整体效果和实现目标的技术途经。权衡得准则只有一个,就是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 整体电效能提高了就是节电,没提高就是不节电,降低了就是费电。

节电技术内涵:实现和完成,使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经济运行,达到最佳“整体电效能”的基本技术------信息处理与智能全自动控制技术。几大课题目标:

1、动态Y/△自动双向转换
2、就地准量无功补偿
3、清除电网谐波改善供电质量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F: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