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式水位计求救!!!

楼主(2008-06-12):
那位高手可推荐有如下技术要求的压力水位计?

压力水位计性能统计表

项目 指标
温度补偿 -10 °C-+50 °C范围内能够温度补偿。
测量范围 0~10m,0~25m
工作温度 0℃~+50℃
测量精度 0.1%FS
空气湿度 <100%
电源 9-30VDC
输出 4-20mA,内置浪涌保护器
超负荷 3×FS(最小3bar)
破裂压力 > 200bar
电缆 带15m或30m PE 防水电缆(带通气管)
稳定性(1年变化) < 4 mbar
使用寿命 10年以上

水位计可编程,并提供编程软件及校准工具一套,每套水位计应配备接线盒一只,盒内配备干燥剂,水位计显示仪一只(含浪涌保护器一只)。
水位计显示仪主要指标:
(1)LED显示;
(2)所有的参数能够通过键盘输入;
(3)具有一个4-20mA输入,并分配一个4-20mA传输至PLC;
(4)供电电压DC24 V ;
(5)具有错误指示,最大值、最小值超限指示;
(6)温度: -10°C-+50°C;
(7)湿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其它技术要求:
(1)采用导气管自动补偿气压变化对水位压力测量的影响;
(2)可现场设置高程参数;
(3)可现场校正零点漂移;
(4)可现场设置消除波浪的滤波参数;
(4)压力传感器探头感压口应有可靠的过滤措施,过滤装置可以现场拆卸安装,便于定期清理以防阻塞;
(5)压力传感器探头具有悬挂安装结构,便于垂直安装.;
(6)为消除气体在导气管内结露而影响气压补偿功能,必须采用可靠的干燥过滤措施;
请尽快给予答复,在线等,谢谢!!!!

网友A(2009-12-31):
磁致伸缩液位计是利用韦德曼效应原理,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子技术手段,精密的计测脉冲波间的时间值,达到精确测量液体的液位的目的。这一方式原理生产的液位计是目前测量液位领域最为精确、简单,性能稳定可靠成熟的产品。尤其是在小量程、常温、常压这普通环境下更独具优势,是其它测量方法不可比的。我公司技术专家独立自己研制生产出这一产品,使广大的客户可底成本的获得这一当今世界最为精确、高性能的液位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
有一根传感器,同时输出三个模拟量。
即:两个浮球的位置+一个温度平均值
液位量程: 5000mm,按用户要求定制
精 度: 0.5mm
分辨率: 0.1mm
长 度: 50-8000mm
温 度: -35-85度
温度误差: ±0.5℃
通 讯: Modbus协议
过程接口: 3/4″NPT
防爆等级: ExiaⅡBT4
电 源: +24 VDC
材 质: 316L、钛合金、四氟
可以为您省去多个传感器,和三为一。
模块化设计、安装简单方便,使用范围广!

联系人:刘生
邮箱:wszbdjy@live.cn
网站:www.heboda.com.cn
电话:13534181209 0755-29838047
QQ:1013009818
附:把你的要求发给我司,我们就能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