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网络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8-06-12):
一个PROFIBUS-DP网络中最多可以有125个节点吗?另外s7300是不是有不带PROFIBUS-DP接口的,如果不带可以购买相关的模块让s7300做主站吗?如果我有两台相同的s7300,带PROFIBUS-DP接口,一台做主站。另一台也可以加入PROFIBUS-DP网络吗?也就是说300也可以做从站吗?

网友A:
一个PROFIBUS-DP网络中最多可以有125个节点吗?

answer: PROFIBUS-DP 总线可以最多连接123 个从站设备

另外s7300是不是有不带PROFIBUS-DP接口的,如果不带可以购买相关的模块让s7300做主站吗?

answer: 用DP模块

如果我有两台相同的s7300,带PROFIBUS-DP接口,一台做主站。另一台也可以加入PROFIBUS-DP网络吗?也就是说300也可以做从站吗?

answer:300可以做智能从站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我在组态PROFIBUS-DP网络时,我看地址的下拉菜单中最大可以到125,是不是地址为125时表示广播?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以配123个从站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