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农电网中的变压器有30KVA,50KVA,8OKVA.....

楼主(2008-06-12):
30KVA,5OKVA,80KVA.......不管是多大的变压器,它的容量和所能负载的KW数有什么关系?意思也就是说一个额定容量的变压器怎样判断它能负载多少个KW,怎样又叫超负荷呢?请教大家!

网友A:
一般来说,容量乘以功率因数(一般来说是0。75-0。85)即为有功。但也有突殊情况,比如你30KVA都是阻性负荷,那么,功率因数相应也就提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超负荷就是一般是过电流。也就是大于额定电流。以30KVA和380V侧为例,额定电流是:30*1000/(1.732*380)=45.6A,超过45。6A即为超负荷。

楼主:
对:漏电马达 关于

一般来说,容量乘以功率因数(一般来说是0。75-0。85)即为有功。但也有突殊情况,比如你30KVA都是阻性负荷,那么,功率因数相应也就提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超负荷就是一般是过电流。也就是大于额定电流。以30KVA和380V侧为例,额定电流是:30*1000/(1.732*380)=45.6A,超过45。6A即为超负荷。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漏电马达

网友A:
不用客气。大家共同研究。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与输出负载的KW数没有直接关系,是否超载,最终都是以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来衡量。

网友C:
通俗的解释是这样:

变压器标的是它的出力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它具体能出多大的力。它能出什么力呢?就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叫视在功率。我们的变压器不一定全部接照明或普通电阻电炉,经常要接电动机,电动机要运转,必然需要消耗两种功率,就是有功和无功,它们的关系是:有功的平方加无功的平方等于视在功率的平方。反应在矢量图上(就是我们上学时学的复数的概念)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关系,无功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COS0/。

在标定变压器能力的时候不能只标有功,而应标视在功率。

有功的单位是瓦特,简称瓦(W),数量较大就称千瓦(KW),1KW=1000W;

无功的单位是乏(Var),数量较大称千乏(Kvar);

视在功率单位是伏安(VA),数量较大称千伏安(KVA);

所以你看见变压器标KVA,不标KW。

楼主:
对:勃龙工控 关于

通俗的解释是这样:

变压器标的是它的出力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它具体能出多大的力。它能出什么力呢?就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叫视在功率。我们的变压器不一定全部接照明或普通电阻电炉,经常要接电动机,电动机要运转,必然需要消耗两种功率,就是有功和无功,它们的关系是:有功的平方加无功的平方等于视在功率的平方。反应在矢量图上(就是我们上学时学的复数的概念)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关系,无功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就是功率因数COS0/。

在标定变压器能力的时候不能只标有功,而应标视在功率。

有功的单位是瓦特,简称瓦(W),数量较大就称千瓦(KW),1KW=1000W;

无功的单位是乏(Var),数量较大称千乏(Kvar);

视在功率单位是伏安(VA),数量较大称千伏安(KVA);

所以你看见变压器标KVA,不标KW。

内容的回谢谢了

网友D:
谢谢,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