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的2*2.5铝护套线最大能负载多少负荷?

楼主(2008-06-12):
100米的2*2.5铝护套线最大能负载多少负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谁有最实用,最简便的计算方法?谢谢了~~~~~~~~~~

网友A:
10A。用电工口诀来算即可。

楼主:
能告诉我什么是电工口诀吗?麻烦你了..................

网友A:
在百度上面用“电工口诀”搜索,就能搜索到电工口诀,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现在的贴给你。

网友B:
我的QQ空间有...782585027

网友C:
对铝导线,10下五,100上二,25和35四三界,70和95两倍半,套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2.5乘五,12.5A

楼主:
对:王学龙 关于

对铝导线,10下五,100上二,25和35四三界,70和95两倍半,套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2.5乘五,12.5A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百度上面用“电工口诀”搜索,就能搜索到电工口诀,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现在的贴给你。

谢谢,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找到了

网友D:
要是100米的话,最多只能用8A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

网友G:
上面的公式是算铜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