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HMI通迅的疑问,台达MODBUS组网问题.

楼主(2008-06-12):
高手进:台达屏与PLC变频器通迅疑问

疑问一、触摸屏与PLC的通迅原理是什么,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我们使用触摸屏的时候不需要知道任何通迅规范即可做?如果原来是RS232之间互相通迅,在触摸屏和PLC之间用RS232-RS485转接好以后还能否通迅。在支持RS485通迅的PLC上在触摸屏上做转RS232-RS485转换能否通迅。
假想回答:HMI内部根据各厂家PLC的通迅协议内置了通迅函数。在HMI设定元件时通过参数的传递功能实现,所以不需操作人员知道通迅协议即可使用。用RS232-RS485转换后应该能用,因为现在的转换器大多数是透明的。支持RS485的PLC上的通迅口如果和其RS232协议一致也应该能和HMI通迅。
哪位高手能为小弟提供一下各个主要PLC厂家的协议。(台达的PLC提供现两个通迅口是不是全部用MODBUS协议通迅的?三菱FX系列PLC是不是“0178”协议?)

疑问二、台达全系列产品支持MODBUS协议。接收是肯定没问题的,那发送呢?是不是也可以以MODBUS的方式进行发送?基于此疑问我看到了一个贴子如下:
6、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那么是否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只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改变其参数值的大小了吗?
答:当然可以,对应台达M系列变频器,参数P10的地址为000AH,对应B系列,第一加速时间地址为010AH 改变地址的值如何操作?用宏吗?在台达HMI手册上有一个与VFD-E变频器通迅的例子。用ON宏完成的,其宏格式如下:「(2@INVERTER-2000)= 2」2000H是对变频器进行操作命令的地址,当2000H=2时为正转运行命令。2是变频器的站号。
但是手册中并没有说明此种宏格式。如果我想和其它MODBUS设备(比如台达的温控器)通迅,该如何构置宏协议呢?是用HMI所提供的通讯宏指令吗?

疑问三、还有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的问题:用两个HMI与PLC能否进行通迅?
如果将HMI与PLC的RS485口连起来将HMI分别设为0站和1站,将PLC设为2站,能否通迅呢?(我说的是正常的HMI设定,如操作元件等,而不是用宏指令的基于协议的通讯)

楼主:
顶一下,中国工控网应该有高人的.

网友A:
1.在触摸屏和PLC之间用RS232-RS485转接好以后是能通讯的,因为那只是一个物理通讯口的改变。在支持RS485通迅的PLC上在触摸屏上做转RS232-RS485转换不一定能通讯,因为提供物理接口 单协议要是不通用还是通讯不了的。

2.modbus设备有主从站之分,主站可以读写。从站只能接受主站的命令做出对应的相应。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直接改变其大小。不用加其他程序。

3.这样的话HMI之间应该要用宏通讯

   我对台达的东西懂的不多,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B:
疑问一、触摸屏与PLC的通迅原理是什么,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我们使用触摸屏的时候不需要知道任何通迅规范即可做?

           你的HMI编程软件已经自动的按照通讯协议把这些写好了.不用你关心它具体怎么干的

如果原来是RS232之间互相通迅,在触摸屏和PLC之间用RS232-RS485转接好以后还能否通迅。在支持RS485通迅的PLC上在触摸屏上做转RS232-RS485转换能否通迅。

       要用232/485---------------------------------------485/232这种模式,要实现远距离通讯可以这样搞,半双工,232跟485的通讯电平不兼容,不能乱搞

假想回答:HMI内部根据各厂家PLC的通迅协议内置了通迅函数。在HMI设定元件时通过参数的传递功能实现,所以不需操作人员知道通迅协议即可使用。用RS232-RS485转换后应该能用,因为现在的转换器大多数是透明的。支持RS485的PLC上的通迅口如果和其RS232协议一致也应该能和HMI通迅。

哪位高手能为小弟提供一下各个主要PLC厂家的协议。(台达的PLC提供现两个通迅口是不是全部用MODBUS协议通迅的?三菱FX系列PLC是不是“0178”协议?)

通讯协议自己去找

网友B:
如果我想和其它MODBUS设备(比如台达的温控器)通迅,该如何构置宏协议呢?是用HMI所提供的通讯宏指令吗?

MODBUS的话不用你写,DELTA的HMI直接支持MODBUS通讯,直接选择后再在元件属性里选择站号和地址就可以,

网友B:
疑问三、还有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的问题:用两个HMI与PLC能否进行通迅?

如果将HMI与PLC的RS485口连起来将HMI分别设为0站和1站,将PLC设为2站,能否通迅呢?(我说的是正常的HMI设定,如操作元件等,而不是用宏指令的基于协议的通讯)

你这样做就会导致总线冲突,在HMI和PLC里,HMI是上位,两个人同时对你下达指令要你同时执行不同的动作,你能干不?

如果是DELTA的话可以这样搞

PLC-------------COM1--HMI--COM2-----------HMI,HMI采用手拉手模式,具体设置自己看手册去,上面都写了如何操作了

网友B:
或者可以这样搞

HMI----------------------------COM1--PLC---COM2----------------------------------HMI

如果你选择的PLC有两个通讯端口的话

或者可以这样做

HMI--------以太网----|

                                   交换机|------------以太网----PLC

HMI---------以太网---|

如果你的PLC和触摸屏都有以太网口并支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