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寻求帮助:亚控实时数据采集方法

楼主(2008-06-12):
我现在用亚控6.53组态王采集数据,如温度、压力等,能不能用报表实现实时数据的显示,也就是说在页面上插入报表,然后在报表中每隔一定的时间(可自行设定)就在报表中往下自动添加数据,这样的程序如何设置。如哪位大侠知道,望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实现,好像组态王示例中就已经给出了例程。

例如要没隔1分钟在报表中写一次数据,可以这样作:

在“$分钟”更改脚本里将需要的数据(实时值)向报表的某个单元写入即可。

网友B:
这个例子组态王的初级培训教材中有,在光盘中可以找到,我现在给你粘贴上来。

1 分钟数据报表演示
利用报表窗口工具结合组态王提供的命令语言可实现一个1 分钟的数据报表,设置过程
如下: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第 1 页 共 112 页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新建一画面,名称为:1 分钟数据报表画面。
2、选择工具箱中的工具,在画面上输入文字:1 分钟数据报表。
3、选择工具箱中的工具,在画面上绘制一报表窗口(64 行5 列),控件名称为:
Report6,并设计表格,如图8-23 所示:
图8-23
4、在工程浏览器窗口左侧“工程目录显示区”中选择“命令语言”中的“数据改变命
令语言”选项,在右侧“目录内容显示区”中双击“新建”图标,在弹出的编辑框中输入如
下脚本语言,如图8-24 所示:
图8-24
命令语言如下所示:当系统变量\\本站点\$秒 变化时,执行该脚本程序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第 1 页 共 112 页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long row;
row=\\本站点\$秒+4;
ReportSetCellString("Report6", 2, 2, \\本站点\$日期);
ReportSetCellString("Report6", row, 1, \\本站点\$时间);
ReportSetCellValue("Report6", row, 2, \\本站点\原料油液位);
ReportSetCellValue("Report6", row, 3, \\本站点\催化剂液位);
ReportSetCellValue("Report6", row, 4, \\本站点\成品油液位);
If(row= =4)
ReportSetCellString2("Report6", 5, 1, 63, 5, "");
上述命令语言的作用是将\\本站点\原料油液位、\\本站点\催化剂液位 和\\本站点
\成品油液位 变量每秒钟的数据自动写入报表控件中。
5、设置完毕后单击“文件”菜单中的“全部存”命令,保存您所作的设置。
6、单击“文件”菜单中的“切换到VIEW”命令,运行此画面。系统自动将数据写入
报表控件中,如图8-25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