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干扰问题

楼主(2008-06-12):
请问:24VDC与500VAC电源能在一起敷设吗?是否需要考虑干扰问题?

24VDC是给现场总线箱和检测元件供电的,500VAC是给电机供电的大部分功率不大,有几台大点功率直流电机。

谢谢!!

网友A:
这样敷设可以做一些屏蔽措施吗!加铜管,铝管分开

楼主:
有没有相关标准呀?

如果在一起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B:
在电缆线外层加屏蔽线。并保证接地可靠。

网友B:
三相电的干扰是很大的,不能将控制线和电源线走在一起。

网友C:
可采用隔离屏蔽的方式布线或直接采用综合电缆,并正确接地!

网友D:
如果要平行布线的话,两者间要离开50cm

网友E:
分成铺设,最好不在一个桥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