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恒压供水频率与功率变化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8-06-12):
请教变频恒压供水频率与功率变化的计算公式,假如变频50Hz,功率30KW,那降到40Hz不等于80%,还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由水泵的工作原理可知:水泵的流量与水泵电机的转速成正比,水泵的扬程与水泵电机的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水泵的轴功率等于流量与扬程的乘积,故水泵的轴功率与水泵(电机)的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即水泵的轴功率与供电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改变水泵的转速就可改变水泵的功率。
例如:将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45HZ,则P45/P50=453/503=0.729,即P45=0.729P50
将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40HZ,则P40/P50=403/503=0.512,即P40=0.512P50,依上述公式计算。

楼主(2008-07-24):
非常感谢1楼的指教,谢谢

网友B:
1、在恒压供水中,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时,压力不变,只是流量在变化!

2、从机械能守恒原理出发,系统功率等于流量×压力;

3、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流量×压力;

4、由于压力不变,所以变频器输出功率即泵机的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5、泵机的功率等于力矩M×ω;

6、力矩M∝ω^2;

7、所以系统的功率与流量成正比,与转速ω^3成正比;

8、这时恒压供水系统的流量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变化;

9、就是说如果流量下降9%,转速只下降3%!

网友B:
10、所以在恒压供水中,流量大幅度变化时,速度变化不大,也就是变频恒压供水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并不大,是流量变化的立方根!

网友C(2009-07-07):
各位朋友,如果压力恒定,流量减小为零,用PLC中的PID控制变频器频率能降到零吗?(休眠)

网友C:
各位供水界前辈老师,目前我做了一个直饮水工程,中间变频供水环节出了问题,我用了西门子PLC中PID模拟输出来控制三晶变频器频率,其中P设定为0.75,I设定为5分钟,D设定为0.水泵最高扬程139米,流量3吨/小时,功率2.2KW,楼层高度125米,我设定压力12.5公斤,泵后加16升的保压罐,压力12.5公斤稳定,但是问题是用水流量很小变频器频率只能降到45HZ左右,泵在高频下运转下发热,请大家帮我分析如何降变频器达到休眠状态.

网友D:
学习中,希望高手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