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 AB PLC logix1500 无法通讯

楼主(2008-06-12):
在 连接时出现错误提示 CALL ROCKWELL softeare 用到编程软件无法通讯连接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了
串口可以排除 高手帮忙分析以下啊 谢谢

网友A:
连线没问题? 编程软件版本

楼主:
编程软件版本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先前已经连过 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该了什么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