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安装不了

楼主(2008-06-12):
我在家里安装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的时候,

老是提示说要关掉所有的应用软件,我全关了之后还是安装不了,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请高手指点!

还有,我在公司上班,电脑上的软件有的没权限关,

比如杀毒软件,难道非要全部关掉吗?

网友A:
好像没那么麻烦吧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都开着也没问题

网友B:
什么都不用管,直接装没问题

网友C:
我的是17.5M大,要不

网友D:
谢谢大家,我友多试了几次,已经装好了!

网友E:
可以装上的。。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那么麻烦吧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都开着也没问题

网友G:
请问从哪里可以找到三菱仿真软件?谢谢

网友H(2008-07-28):
仿真软软件装好后桌面没有显示的,,看看gx软件里能不能用??

网友I(2008-10-31):
GX Simulator6-C中文版.我下的为啥子只有4M呀..

为啥子下不了呢.

网友J:
要先安装gx,再安装gx simulator

网友K:
我下载的要序列号,可没有啊,我是从工控直接下的,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L:
到 工控人家园 论坛上去找 有你所需要的

网友M:
到工控人家园下载吧.那个很好用

下载地址:http://www.ymmfa.com/bbs/?u=5984

网友N:
对:REWQ 关于

我下载的要序列号,可没有啊,我是从工控直接下的,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内容的回复:序列号用gx的就行了

网友O:
我有,需要请联系我,慈溪力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李进13386614057,我QQ传给你

网友P:
应该没问题的

可能不是你安装好 而是你没有什么提示素仪你误认为安装不上吧???

你做个小程序直接模拟以下 试试

网友Q:
安装有顺序,要先安装gx,再安装gx simulator,这样就ok

网友R(2009-03-20):
   序列号网上很多的。

  百度一下,一般都能用。

先装GX+Develop。   再装GX Simulator6-C  都装在同一个目录,我的就是这样子弄的。

OK!

网友S(2010-11-04):
哎哎╮(╯▽╰)╭,我装了好多次了都不能仿真啊,高手救救我啊。。。每一次安装仿真的时候就会跳出已安装该软件包如不先卸载可能会失败,郁闷想卸载却找不到,HELP ME

网友S:
对:杨波 关于

可以装上的。。有什么提示吗??

内容的回复:有提示的,安装仿真的时候提示已安装该软件包如不先卸载可能会失败

网友T:
你把仿真软件装在编程软件的目录下

网友U(2011-04-29):
安装仿真的时候提示已安装该软件包如不先卸载可能会失败,输入序列号后就没什么反应了,一直停在序列号那一页面,以前安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V(2011-08-03):
l力创的PC垃圾,配件不通用,坏了麻烦

网友W:
除了上面各位提示的外,恐怕除了重装系统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X(2018-04-01):
xin不行额,都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