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的断路器燃烧

楼主(2008-06-12):
我们的机械上的断路器,并没有短路和过电流的问题存在,但奇怪的是,它却烧了,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1.可能是用了冒牌的断路器

2.接线没上紧螺丝时间久了发热烧了

其他的想不出

网友B:
接线接触不良比较多,特别是铝线

用大线号,压线鼻

网友C:
实在想不出,呵正常工作电流有多大?

网友D(2009-06-22):
质量差的断路器还确实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