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设置时间保护程序

楼主(2008-06-12):
我为了学习PLC内部的时间程序,想做一个我设定的时间到了后,机器就按照我的意愿去动作的程序,怎么时间上无法实现呢?

网友A:
如果plc带RTC(万年历)就可直接用比较指令判断时间是否到了规定的时间然后再执行你的动作

如果不带就自己用定时器/计数器自己做,跟一般的延时似的,怕掉电影响的话可以选择带掉电记忆的阿

楼主:
三菱Q系列PLC,我是用RTC做的,但时间怎么对不起来啊

我是学习中,可能哪里没写好吧,我是按手册上操作的啊???

网友B:
hehe  用记数控制是可以的。。

网友C:
其实用里面的三个特殊软元件就可以了SD1025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