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 Genius总线问题

楼主(2008-06-12):
CPU为90-30 350,Genius总线控制器为IC693BEM331,Genius总线接口单元为IC670GBI002,下面带了一些IC670的模拟量,开关量模块,请问,使用什么软件能把这些Genius总线上模块的配置上传上来?

网友A:
这个系统是90-30PLC挂Fieldcontrol远程I/O,应该是用手持编程器HHM而不是编程软件来上传下载远程站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