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采集模块设计图纸,欢迎讨论

楼主(2008-06-12):
温度的测量在工控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本人最近就负责了一个热电偶信号采集模块的设计工作。产品基本设计成型,其中的一些设计细节,比如说线性校正,冷端温度补偿,断线检测,通讯程序等等我想拿出来晒晒,和大家交流交流,也希望大家提提意见,技术总是在交流中进步的是吧。

楼主:
先介绍下产品的主要功能

单路信号隔离采集模块,可测量热电偶、毫伏、电压、电流信号。
1、 模拟信号输入
24位采集精度,产品出厂前所有信号输入范围已全部校准。在使用时,用户也可以很方便的自行编程校准。
热电偶输入断线检测、线性补偿和冷端温度补偿。通过发送一个简单的断线检测命令,即可知道热电偶是否断线。模块内部有各种热电偶的线性数据,当采集热电偶信号时,模块根据不同类型热电偶进行线性补偿,还可以根据当前环境温度进行冷端温度补偿。如果需要,用户可以自行编程校准冷端温度。
2、 通讯协议
通讯接口:模块有1路标准的RS-485通讯接口。
通讯协议:标准ASCII码、MODBUS通讯协议,可实现与多种品牌的PLC、RTU或计算机监控软件进行网络通讯。
数据格式: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均可设定;通讯网络最长距离可达1200米,通过双绞屏蔽电缆连接。
通讯接口高抗干扰设计,±15KV ESD保护,通信响应时间小于70mS。
3、 两路报警输出
输出两路开关量报警信号,用于上下限的控制与报警,上下限的值可编程设定。
4、 抗干扰
可根据需要设置校验和。模块内部有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有效抑制各种浪涌脉冲,保护模块,内部的数字滤波,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来自电网的工频干扰。

楼主:
上传照片有点问题,脚本错误?

楼主:
我的做法是专用一个通道采集冷端温度,再与热电偶采集的温度加减计算得出实际温度

帅兄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谢谢楼主!能否再介绍详细点?

网友B:
有没有必要设计这样一个模块呢?

现在的显示仪表都有这个功能了,你们设计一个这样的模块,目的是什么呢?

小型化么?

楼主:
小昕,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欢迎再指点

有没有必要设计这样一个模块呢?
现在的显示仪表都有这个功能了,你们设计一个这样的模块,目的是什么呢?

答:设计这个模块主要是满足高精度的温度测量,和高精度直流小信号测量。向高精度测量方面发展应该是个趋势。

小型化么?

答:对的,导轨式薄体外壳,主要起到采集的作用,不用显示。

楼主:
帅兄,您说的对,我考虑了下,这种算法的确误差偏大。谢谢赐教

我对热电偶测温的理解整理如下,欢迎再指点:

热电偶的热电势代表冷端和热端之间温度之差

热电偶原理
热电偶测温仪表需要应用的基本定律中第三条——“中间温度定律”的阐述如下:

热电偶AB 在接点温度T、冷端温度0 ℃时的热电势EAB(T,0) ,等于热电偶AB 在接点温度为T、冷端温度To 的热电势EAB(T,To) ,以及接点温度为To 、冷端温度0 ℃时EAB(To,0) 的代数和。即EAB(T,0) = EAB(T,To) + EAB(To ,0) 。

参考文章:K型热电偶冷端补偿方案     链接http://hi.baidu.com/war551/blog/item/02b7c499cbc8120c6f068c06.html

举个例子:     假设冷端温度30℃,k型热电偶,测量到的电势为20mV

正确算法:  30℃对应电势1.203mV,加上20mV,得21.203mV,所以温度是513.09℃。

温度相加算法:20mV温度是484.88℃,加上30℃,所以温度是514.88℃。

相差1.79℃在高精度测量中,确实大了

网友C:
正确算法:  30℃对应电势1.203mV,加上20mV,得21.203mV,所以温度是513.09℃。

网友D:
支持一下,大家探讨.

楼主:
谢谢周公的回答,还有帅兄说的"回爬"的实现和线性的补偿等问题我再整理一下,然后向大家请教

楼主:
常用的线性化处理软件有查表法曲线拟合法,

查表法是直接利用微机内存单元, 将分度表固化在存储器中

曲线法则是利用热电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通过计算实现补偿

对于这两种方法,大虾们一般采用那种?理由呢?

楼主:
高手都到那里去了,怎么没有人回复的

网友B:
可能这里,你是属于最高的高手了,已经没人能再指点你了啊,哥们

楼主:
高手来论坛的时间很少的,等等吧,呵呵

楼主:
详细资料出来了,有兴趣的去看看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readnews.asp?id=66

楼主(2008-07-18):
帅兄真是专家,呵呵,东西也做的好啊,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网友E:
这已经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技术很成熟了 大家都掌握了

楼主(2012-09-18):
产品资料更新:
新品(1) 一进二出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IC: ISO EM-U(A)-P-O-O系列。

  可将传感器检测到的单路模拟信号进行隔离转换后输出两路隔离模拟信号。一路用于监测显示,另一路用于实时控制。该芯片可达到电源、信号输入、两路信号输出的3KVDC,四隔离。

新品(2) PWM脉宽变送器: ISO D-P-O-Q系列。
  将PWM脉冲调宽方波信号的占空比经隔离转换为模拟标准信号的混合集成电路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27917363775030.pdf

新品(3) 16通道模拟信号隔离采集A/D转换器:ISOAD16
  产品是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监测和控制系统,所有用户设定的校准值,地址,波特率,数据格式,校验和状态等配置信息都储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里。16通道间完全隔离,信号输入、输出与辅助电源之间3KV三隔离,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宽工作温度范围- 45℃~+80℃。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232019222850298.pdf

新品(4) V/F模拟信号转频率信号隔离变换器
  将模拟信号隔离转换成相应的数字脉冲频率信号精密隔离变送器。产品可根据用户自定义参数要求制作,出厂前已经过老化和检验校正。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221017545460505.pdf

新品(5) 转速传感器信号隔离变送器(多路导轨安装)
  产品可将转速传感器、正弦波、锯齿波信号或者微弱的波形信号隔离转换成与输入频率相同的方波信号。低成本、小体积,一个模块内可实现单路一进一出(DIN 1x1)、双路二进二出(DIN 2x2)功能。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22316243424095.pdf

新品(6) 远程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
  产品由一组高精度隔离放大器电路和一组功率放大电路组成,用在对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也可以用来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或大功率负载等。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22316113415282.pdf

顺源科技 传感器电量采集、隔离、放大、变送器常用产品资料索引
(1) 直流(电压/电流)信号磁电隔离放大器IC:ISO EM A-P-O系列。
  产品直接焊在PCB板上使用,无需零点和增益调节,可实现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各种信号间的隔离转换。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最小值< 0.1%)。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9203141748.pdf

(2) 直流(电压/电流)信号光电隔离放大器IC:ISO U-P-O系列。
  该产品采用了直流信号模拟调制技术,而不是ISO EM系列磁电隔离产品所采用的信号载波技术。光电隔离放大器产品与磁电隔离的相比具有较强的抗EMC电磁线路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特性,其输入、输出、隔离参数与磁电隔离产品基本相同。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最小值< 0.2%)。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0122417465780478.pdf

(3) 两线制传感器4-20mA(0-20mA)信号环路隔离IC:ISO 4-20mA。
  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在PCB板上,占板面积小。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9-32V),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实现信号与地线环路隔离的远距离无失真传输。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18564877700.pdf

(4) 两线制无源传感器4-20mA信号环路式隔离配电IC:ISO 4-20mA-F。
  可以给两线制传感器配电16V—21.5V,同时实现两线制传感器信号测量、远传、隔离功能。该IC输出是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回路(现场防爆功能)来设计的,同当前流行的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电源、免调节。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14432704.pdf

(5) 两线制4-20mA隔离调理器IC: ISO 4-20mA-P。
  输出针对24VDC和取样电阻(负载电阻)相串联的二线制供电(现场防爆)回路来设计的,与现场模拟量输入接口板(上位机)、PLC、DCS或其他仪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相匹配。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只需外接一个50KΩ的多圈电位器进行ADJ校正。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32041911658.pdf

(6)Pt100热电阻温度信号隔离变送器IC:ISO Z-W系列。
  该IC可实现三线、四线或两线Pt10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内置线性化处理和长线补偿电路,电源、信号:输入/输出 3000VDC 三隔离。输出标准0-5V/4-20mA等信号。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7293787340.pdf

(7) 4-20mA模拟信号转RS232/485隔离A/D转换器:ISO 4021系列。
  ISO 4021系列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用以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ISO 4021系列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4-20mA / 0-5V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ISO 4021系列A/D转换器与ISO DA系列D/A转换器配对使用可实现模拟转换数字再转回模拟的远程监控功能。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82616334445632.pdf

(8) RS232/485转模拟信号隔离D/A转换器:ISO DA系列。
  产品实现主机RS485/232接口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模拟信号,用以控制远程设备。ISODA系列产品可应用在 RS-232/RS-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4-20mA/0-5V/0-10V等标准信号输出,用来控制工业现场的执行设备,控制设备以及显示仪表等。 ISO DA系列D/A转换器与ISO 4021系列A/D转换器配对使用可实现模拟转换数字再转回模拟的远程监控功能。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01301404532117.pdf

(9) 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脉冲信号隔离变换器:ISO F-P-O系列 。
  可实现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信号隔离放大及转换。0-1KHz/0-5KHz/0-10KHz等频率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0-2.5V/0-5V/0-10V电压信号或0-10mA/0-20mA/4-20mA电流信号。产品有DIP 24Pin PCB板上焊接和DIN 35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广泛用于汽车电子、电梯、数控机床等电机电子控制系统。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012221655015818.pdf

(10) 位移、电子尺、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专用变送器:ISO R-P-O系列。
  采用输入滤波、保护电路,高精度稳压基准IC电源电路,放大转换电路,零位满度调节电路等变换电路。广泛用于线性电子尺、位移、电位器、角度等传感器信号的放大、转换、隔离及变送。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112563448872.pdf

(11) 单相交流电流信号隔离变送器IC:ISO AC-P-O系列。
  可将交流0-500mA-30A的电流信号,隔离转换为直流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标准信号。可以将传感器采集到的0-1Vrms(50~60HZ)交流信号按比例转换成4-20mA/0-10mA /0-20mA直流电流信号或0-1V/0-2.5V/0-5V/0-10V直流电压信号。外接互感器后就可以组成单相或多相隔离变送器实现输入与输出信号之间的隔离。产品在电力远程监控、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业自控等领域广泛应用。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01515273967221.pdf

(12) 0-10mV/0-30mV模拟微小信号隔离放大器 ISO 1002-I系列。
   该产品特别适用于0-10mV/0-20mV/0-75mV/0-100mV的小信号隔离放大及转换,在输出电压信号时,零点和满度可以做相应的高精度调整。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316222642256.pdf

(13)0-±10V/0-±20mA 双向直流信号隔离转换器:ISO EM系列。
   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控制系统中模拟信号输入输出控制,系统内部通过DSP、PLC的DA转换输出信号来显示和控制其它装置的可调输出,现场工作电压、电流和各种运行参数的监测及系统外部增加4-20mA(0-20mA)/0-5V标准信号接口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6435630056.pdf

(14)转速脉冲信号隔离变送器IC:ISO S-P-O系列。
   可以将转速传感器信号、正弦波、锯齿波信号或者微弱的波形信号隔离转换成与输入频率完全一致的方波信号的混合集成电路。产品无需其它外接元件,特别适用于将转速、正弦波等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方波脉冲信号。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11914463444904.pdf

(15)大电流(0-100mA/0-500mA)输出型信号隔离放大器:ISO L-A4-P3-O8系列。
  具有高精度隔离放大器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主要用在对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也可以用来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或微功率负载等,采用标准DIN导轨安装。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112372435755.pdf

(16)两线无源型传感器回路供电专用隔离配电器:ISO EM-A-P-O-S系列。
  低成本、小体积,SIP 12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主要用在现场给传感器输入配电的场合。配电电压5V/12V/24VDC等,可实现0-75mV/0-2.5V/0-5V与4-20mA信号间的相互隔离、放大及转换。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2114573645129.pdf

(17) 压力、位移两线制变送器专用隔离电源IC:BHK系列。
  1KV隔离SIP7脚封装,小体积、微功率、超低功耗,非稳压单输出DC-DC电源模块。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11271652190128.pdf

(18) 用于变频器抗EMC干扰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ISO U-P-O-M系列。
  在IC内部的输入信号干扰抑制滤波电路和输出干扰吸收电路,有较强的抗EMC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空间干扰功能。特别适用于现场有变频控制设备、大功率电磁起动、GPS高频信号无线收发装置的场合。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8581777918.pdf

(19) 低成本、小体积 SY系列 直流信号转换器。
  SIP 8Pin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无需外接电位器等其它元件,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电源、信号1000VAC 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5294232355.pdf

(20) 一进二出、二进二出 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
   一进二出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DIN 1X2 ISO EM系列产品具有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免零点和增益调节。0-10V/0-±5V/0-1mA/4-20mA/0-±20mA等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1/输出2/辅助电源之间 四隔离特点。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52711384647811.pdf

   二进二出模拟信号磁电隔离变送器:DIN 2X2 ISO系列。
   产品具有精度等级:0.1级、0.2级。产品出厂前已检验校正,免零点和增益调节,用户可以直接使用。0-75mV/0-±5V/0-1mA/4-20mA/0-±20mA等模拟信号的输入1/输入2/输出1/输出2/辅助电源之间 五隔离特点。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77042420.pdf

(21)超小体积、低成本单路0-5V/0-±10V/4-20mA隔离变送器:DIN3系列 。
  厚度12.5mm﹑高精度、低成本防爆型有源(无源)隔离 放大器/配电器/变送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3/4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配电及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精度和线性度误差最低做到0.05%)、低成本、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01655549761.pdf

    导轨安装的超小体积、低成本单路4-20mA隔离器:DIN3系列 。
  超薄型﹑高精度、低成本无源隔离配电器/安全栅。超小体积(12.5X82X45mm),极低的温漂25PPM/K满值。产品可以保证在-45℃—+85℃环境中正常使用,温度漂移小于满值的0.1%,3KVAC的隔离电压,能满足现场2线制传感器信号隔离变送到各种仪器仪表的匹配使用。高精度、高可靠(3年质保期)设计。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19423914027.pdf

(22) 多通道输入之间相互隔离的模拟信号数据采集器:ISO AD08。
  输入各通道之间互相隔离,测量精度优于0.05%,RS-485/232输出,可以程控校准模块精度。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4116504096002.pdf

(23) 工业现场的过程控制模拟信号比较变送器DIN ISO C-P-O-S系列。
  模拟信号比较变送器是一种将两路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比较,并按设定要求选择出其中的高信号或低信号(髙选或低选),然后将选出信号进行隔离放大转换的高、低模拟信号选择控制器。 该产品主要由多路高隔离DC/DC电源、信号比较器、信号隔离放大与变换电路组成,特别适用于两路模拟信号的比较,控制。目前在工业现场的过程控制、电气自动化及自控安全监测中广泛应用。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1111018133769732.pdf

(24) 模拟信号转脉冲频率信号(V/F)隔离变送器:ISO V-P-F。
  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单位脉冲信号。国际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输出标准信号:0-5KHz/0-10KHz/1-5KHz等。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3KVDC三隔离。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54893168.pdf

(25) ISO 4014 四通道模拟量输入高精度数据采集模块。
  现场四路模拟信号采集实现隔离RS485/232输出。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输入可选型。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111911544196957.pdf

(26) ISO 4011多量程高精度模拟量输入数据采集模块。
  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等。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温度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62718283054112.pdf

(27) ISO系列 真有效值(RMS)信号隔离放大器。
  RMS模块是以单片TRMS/DC 转换器为核心并采用了全新的D-S计算技术,配置高精度信号隔离放大器构成。使用这种模块能准确、实时测量各种信号波形的有效值,无须考虑波形参数和失真。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71216264057236.pdf

网友F:
工程上有时用得着,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