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06-12):
我现在调试一台设备,行走分别有1台串励直流电机调速实现,现在一面行走前后都正常,另一面向前不转,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倍,向后可以转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近2倍,机械上肯定无堵转,电机转子手动完好,电机接线正确,现把左右电机对调,故障电机故障现象与原位置完全一样,请求高手指教原因,谢谢!QQ:250041268

网友A:
电机内部问题了,找电机厂家

网友B(2008-10-16):
电机有问题了,修电机吧!

网友C:
电机的转子估计线圈发生短路故障了,可用万能表测试转子中心电阻是不是平衡.

楼主(2009-09-09):
各位不好意思!  上次调试完毕就把这事忘了!  非常抱歉!

此问题早已解决,电机无问题,原因在于控制电机的两个整流桥相序不一致导致整流后输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