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怪现象

楼主(2008-06-12):
安川616G5怪现象!22KW来时坏一只逆变模块,换后带小电机输出平横.带18.5KW电机空载

快速起动,报警SC.慢速起动,40HZ报警SC有时OV.30HZ输出平横.但是直流有20V的

跳动,输出也有几十伏跳动.换同样的变频器可正常工作.且直流电压和输出不跳.变频器不知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请仔细查一查。

网友B:
重点检查一下驱动电路里的光藕。

网友C:
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要坏模块。模块坏了百分之九十都是驱动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D:
驱动有问题

网友E:
你的驱动还没有修好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再试试吧.

网友F:
驱动光藕PC929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主板问题,先排除驱动的问题!

网友H:
我有主板便宜卖,15KW的13801719364

网友I:
  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光藕全换了,小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啊!只能换主板试试了,哎。。。。

会不会我换的模块有问题,为什么低转速或空载时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