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程序容量计算

楼主(2008-06-12):
突然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三菱PLC的程序容量是以多少K步来计算的,那问题是1K步占了多步个字节?

网友A:
看程序前面编号就行了

楼主:
我知道看前面编号,我的问题是1K步=多少个字节,在FX2N里面给注释分配存储区间时,1块=500步=多少字节?

网友B:
以前问过三菱的技术支持
一步2个字节

楼主:
这样就解释的清楚了,1块=500步=1000字节=500字=500点寄存器。多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