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R 问题

楼主(2008-06-12):
各位高手,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现在一般的PID温控仪都带有SSR 电压输出类型,也就是说,能输出驱动SSR 导通的电压,

如果我现在的负载是红外加热器,满功率是100KW ,由SSR 的导通/关断来控制,

那么,如果我现在要求红外加热器输出功率是60KW,也就是60%,我的温控仪该如何输出, 以控制SSR 的导通实现 红外加热器输出功率为60% ?

我总是认为,SSR 只有导通和关断两个状态,想不通它是如何控制实现60%输出的!

网友A:
脉冲式的控制方式,SSR是只有导通和关闭的状态,比方说.如果是60%输出,就是10个波段里面只有6个波段是导通的,其他4个波段是关断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式的控制方式,SSR是只有导通和关闭的状态,比方说.如果是60%输出,就是10个波段里面只有6个波段是导通的,其他4个波段是关断的.

学习 了

网友C(2008-07-12):
苏州朗利斯是个骗子公司 大家要注意了

经常冒充台技的产品,有切身体会,态度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