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KW电机 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08-06-12):
请问

220KW电机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啊?

我怕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有冲击电流使断路器跳闸,有没有哪位大大做过的,请指点迷津!拜托!拜托

网友A:
这么巨型电机得用软启动了吧

楼主:
没有银子啊,老板不让用

穷。。。。。。。。。。。。。。。。。。。。。。。。。。。。

网友B:
启动不了,去算一算,光启动火花,就能打死人,还不让用?

网友C:
是带载还是空载?

我公司220KW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在从星形转为三角时先切入串电阻回路,再转为三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带载还是空载?

我公司220KW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的,在从星形转为三角时先切入串电阻回路,再转为三角的。

是风机

请问串电阻是为了防止切换时产生冲击电流吗?不串行吗?谢谢

网友D:
可以考虑用降压启动吧

网友E:
星三角不是降压?呵呵

网友F:
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软启动器。

网友G:
能用星三角,我们单位就用过,不过还比你这个大一点.

网友H:
哈哈``````用变频器了```

网友I:
用变频器,同样存在转换冲击电流。

网友J:
可以的,用630A的断路器没有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RE:心冷空虚

我就是用的NS630开关,但是没有做过220KW的,所以有点担心冲击跳闸

楼主:
都说了没银子了

大家就不要再逼我用变频器,软启动了,OK?

要不哪位大大借我点银子?等我赚了再还!呵呵

网友K:
你这个问题真是考验大家的水平了,你们老板的钱都是金子它爹,你这一启动就是500多安啊,转换时当然可以打死人了,可以把熔断器的容量放大点,

不知道你们的配电房能受了不,可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真是考验大家的水平了,你们老板的钱都是金子它爹,你这一启动就是500多安啊,转换时当然可以打死人了,可以把熔断器的容量放大点,

不知道你们的配电房能受了不,可要小心啊

谢谢你的关心!HEHE,要是2个月后,我还没来回帖子,大家就为我默哀1秒钟,OK?

网友C:
串电阻星三角启动电路图

网友L:
看你的供电电环境了,如果供电容量够大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不行就用自偶降压启动好了

网友M:
如果是空载启动没问题,我单位的三台冷冻机组都是220KW的电机,一直是星三角起动,没出现过故障,重要的是选择好的接触器,最好是国际知名品牌。

网友N:
我服了你老板了,真难为你了兄弟!

网友O:
看你的供电电环境了,如果供电容量够大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P:
为什么不用自藕降压启动,比较适合这种电机啊!

楼主:
前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来的及来看回复。

特别感谢 听雪观雨 的帮助。也谢谢各位热心的前辈。

网友Q:
想要马儿跑,还不要马儿吃草,这样的老板不能要!

网友R:
看来LZ还活着,贼不容易哦。

转换的时候记得放只鸡在中间,瞬间烤熟,估计味道应该不错。

网友S:
电机离电气房多远?220kW 星三角启动要跑2根导线。用风机变频省电,而且省去一根电缆,接触器也可以省一个。。这老板怎么不会算呢

网友T:
用自藕降压启动,或用电阻启动箱.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星三角启动不成问题,变压器容量足够,不频繁启动.

用自藕变压器的话,都可以去考虑软启动了.价钱不会相差太大.

gm99cn:

呵呵,一根电缆还不是要足够线径?两根选择120mm2的就足够了.两者去对比下价钱再说.

网友U:
问题是你们的电网容量有多大,>400kw应该没有问题,我都见过250kW直接起动的, 还有你们厂有没有对电压波动有要求

网友V:
用变频了,台达的,还吧错,价格便宜

网友W:
楼主,你的问题处理了吗?怎么处理的能贴出来吗?是采用楼上几个给的方案吗?

网友X:
关键是你的电源怎么样?如果你的供电变压器足够大可以用的,如果担心火花问题可以选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Y:
用星-三角启动没有问题!但是要看启动负载!

最好是用软启动,和变频器!

用变频器有可以节能!

如果是星-三角要看看你的变压器可以不可以抗的住!不要这里一启动,那里就跳,那你就掺了~

网友Z:
学习,看样子是可以

网友AA:
用软启动最安全了,我用的是优力康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AB:
用自偶减压启动器,也不是很贵

网友AC:
17楼的线路方案是可行的.CARRIER公司的低压供电的大型制冷压缩机(最大至810KW)均采用这种方案..比较经典..但必须注意接触器切换时序:

1)星--转三角时,先投入KM4,延时(0.1-0.3)S后断开KM3;再延时(0.1-0.3)S后,投入KM2,再用KM2的NC辅触头断开KM4..即完成切换..

2)R3/S3/T3的阻值和功率必须选择恰当,对于220KW电机,建议选取值为:(0..4)欧左右,功率4-5KW左右..

3)电机必须是轻/空载启动.//

网友AC:
上述方案配合恰当的启动时间设定,可保证切换二次冲击电流不大于3.5倍额定电流值!

网友AC:
75KW以上电机,不采用串过渡电阻的星三角切换过程,造成二次冲击顶闸的概率是很高的..日本JIS规范规定55KW以上电机星三角转换必须采用闭路转换方式!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

我回来了

风机启动很顺利!

可是就是启动电流大了些!都有1200A了.启动时间也长,20多秒.

网友AD: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不用自藕降压启动,比较适合这种电机啊!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星三角我没尝试过,自藕降压相对变频软起肯定是划算!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P:为什么不用自藕降压启动,比较适合这种电机啊!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星三角我没尝试过,自藕降压相对变频软起肯定是划算!

自耦降压起动与星三角降压起动有何优点呢?我以为从降压的角度看两者是一样的,但成本自耦降压明显高于星三角,因此没有什么优点可言。

网友AE:
起动电流1200A完全正常,22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在400A左右,那么现在起动电流只有3倍。

网友AF:
耦降压起动与星三角降压起动有何优点呢?我以为从降压的角度看两者是一样的,但成本自耦降压明显高于星三角,因此没有什么优点可言。

网友AG:
不知道星角启动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不过把转换时间调长点也许行

网友AH:
用软启吧,不贵的!你那星三角的几个接触器质量好一点的,加在一起也够买一个了!

如果你非要用星三角,主要是看你家主变的容量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耦降压起动与星三角降压起动有何优点呢?我以为从降压的角度看两者是一样的,但成本自耦降压明显高于星三角,因此没有什么优点可言。

自耦降压启动的好处是:启动时向电源索求的电流比较小(变压器原边电压大于副边电压,原边电流小于副边电流),可以降低启动电流.

自耦降压启动的缺点是:需要一个自耦启动变压器,而且该变压器选择小了容易发烫烧掉,线路比星三角麻烦,接触器也节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起动电流1200A完全正常,22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在400A左右,那么现在起动电流只有3倍。

是啊!1200A还是我把风门关了的情况下启动,如果开上风门,启动电流还要大.

网友AI:
iacmall工业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4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5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6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7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8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09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0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1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2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3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4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5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6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7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8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19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0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1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6226.html

网友AJ:
请问楼主

启动时间多少秒?

请多指教

网友AK:
个人认为还是用软启动器好!启动平稳无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问楼主

启动时间多少秒?

请多指教

个人感觉启动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电机大小不同和启动时所带负载的大小不同来调整启动时间.

我是把电机从启动到启动电流开始下降所需要的时间设定为启动时间的.

网友AL:
原来对250KW以下的风机启动使用星三角方式,我们的转换时间都调在40秒左右, 关闭进风门启动,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确是存在有时候顶这一级或上一级的空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原来对250KW以下的风机启动使用星三角方式,我们的转换时间都调在40秒左右, 关闭进风门启动,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确是存在有时候顶这一级或上一级的空开的问题,

现在有个问题是:启动时间太长,会不会减少电机寿命啊?

网友AM(2008-11-22):
我们项目中315千瓦照样星三角启动阿?只要你的变压器够大和启动负载比较轻就没有问题

网友AN:
我看下次让你老板去开了。

网友AO(2009-07-31):
200kw电机 用了几个接触器 有没加串联电阻  用什么牌子的接触器 什么型号

网友AO:
楼主 你好

200kw电机 用了几个接触器 有没加串联电阻 用什么牌子的接触器 什么型号 是不是按照17楼朋友的电路图做的 呀

网友AP:
变压器800KVA的话可以直接起动,且时间短,星三角要求变压器大于400KVA,完全可以

网友AQ:
没事,用。我以前也以为不好用,但是买了台400kw的约克的冰水机后,我发现,人家就是用的星三角起动的。和上面的那个图差不多,你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晕倒

都去年的事了

他们厂里变压器够大

过度电阻都没要

就启动了

网友AQ(2009-09-12):
可以用延时降压的星三角电路

网友AR(2009-12-25):
我厂准备安装2台螺杆制冷压缩机,电机功率220kw和200kw各一台,启动柜是星-角启动的。我厂的变压器是630KVA的。请问如果一台启动后,在启动另一台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够。220KW的电机运行电流大概400A,200KW电机启动电流大概1100A左右。

网友AS:
什么年代了,用变频

网友AT(2012-08-16):
几年了,想问下楼主,现在风机运行状况如何,接触器有换过吗?

我现在手里也有个类似的项目 200KW的风机,用施耐德低压接触器,想借鉴下配置。

请指教。

网友AU:
用什么电缆啊!我很好奇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V:
建议使用软起,因为从长期打算还是比较经济的。软起故障率要比降压启动要低。

网友AW:
老板都是这样 什么都不懂还都装着什么都懂的样子 你说这样安全他非说要你那样做 等出事了 你自己承担责任!!!

网友AX:
我发表下我的意见,22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是可以的,主要起决于你的变压器容量是不是满足,以前在钢厂,我们部门有5台315KW的寿力空压机,用的就是星三角启动,运行3年下来也没什么问题,前提是接触器要用好点的,它用的全部是施耐德的.

   当能了,老板舍得花银子的话,建议还是采用变频好点,最次也要软启动吧,

 以前有台315KW的水泵,采用的是和平软起动器,调试的时候,忘记调整启动时间了,一启动,只听变压器很闷的恩了一声,大概就2,3秒的时间就全压运行了,也没跳,可想启动电流对变压器的冲击有多大,还好,钢厂的变压器都是大家伙..呵呵

网友AY:
楼主 电机是绕线式还是鼠笼式啊,什么型号的电机,几级的,如果是绕线式,必须使用自耦变压器启动,类似于转子串电阻启动方式,再说,买设备的时候应该带有启动柜啊,绕线式的不可能使用星三角启动。鼠笼式的电动机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大的,不敢多说。

网友AZ:
试试自耦降压怎么样

网友BA:
都那么久了!用什么方案啊?有没有问题啊?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