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IS5系列7.5KW一运行就显示接地故障

楼主(2008-06-12):
LG变频器IS5系列7.5KW一运行就显示接地故障

网友A:
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
模块有问题,检查模块

网友A:
想了想,驱动也有可能啊

网友C:
LG变频器IS5系列7.5KW一台,联系:13355210251

网友D:
检查电机有没有接地啊,线有没有坏.

网友E:
输出接地 或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