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380V1.5KW变频器一运行就显示OCa

楼主(2008-06-12):
海利普380V1.5KW变频器一运行就显示OCa     不加电机不显示   接上电机一运行就显示   请问大家有谁知是哪个件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OC-A吧

查查驱动和模块

电流检测

网友B:
一般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模块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肯定是互感器的问题,建议取消互感器。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C:
这种国产的小变频器还有维修的价值啊,我这里有FVR1.5E11S-4JE的,全新 不开票  400元  027-6220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