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样的热电偶

楼主(2008-06-12):
2根热电偶丝8毫米粗没焊点,各有一头磨尖,使用时尖头顶住铝锭测温,铝锭在工频感应炉中加热到

500度,现在问题是用旧补偿导线(k型不知厂家)测温没问题,用新线测温差80度(实际温度高于测量温度80度)新线换好多家也不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K型延长线型的补偿导线也不行?

网友B:
是不是你原来的电偶就存在问题??

网友B:
那你不会把电偶也换成新的嘛!!楼主哪个铝厂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