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压器输出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08-06-12):
请教高压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方法:

如果是200KVA的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怎样计算?

网友A:
老兄,你学过变压器的最基本算法没有?要知道电流,必须知道电压。

网友B:
输出电流=200/1.732*0.4=200/0.692=289A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输出电流=200/1.732*0.4=200/0.692=289A ;有公式的具体说明吗?

网友C:
I=S/1.73U

U的单位是千伏

网友D:
二楼 三楼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
视在功率等于电流乘电压乘更号3(三相),单相不用乘更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