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实现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8-06-12):
我厂准备上一套快切装置,为了实现一条35KV回路出现故障或晃电时无扰动切换到令一条35KV回路上,这个想法能否实现无扰动?请教各位专家和老师。谢谢!

网友A(2008-10-16):
FS/E防晃电接触器------解决连续性生产企业因雷击、短路产生的晃电的问题!!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友B: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C(2009-02-18):
无扰动切换是基于完善的判据上,无扰动的的意思是生产工艺的无扰动。TPM-300装置就是依次研制的,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2012-07-10):
       无扰动平稳供电装置,广泛应用于连续工业生产、流水线作业且为一级用户供电系统中:如石油、煤矿、化工、钢铁、冶金等行业。它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新型安全自动装置,完全满足系统在工作电源失去时,快速投入备用电源,以实现不破坏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把因停电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甚至为零。过去那种只追求备用电源能够投上,忽视生产流程而造成经济损失仍在使用的备自投装置应尽快淘汰或升级。本产品参考自动同期技术;备用电源快速切换技术;涌流抑制技术;远方通讯技术及负荷在线监控技术紧密地结合一起,设计并且生产平稳供电装置,从根本上提高了工业企业供电的可靠性,简化切换操作并防止误操作,以保证负荷不断电连续生产。

       HT系列无扰动平稳供电装置根据不同电压等级供电特性和安装要求的不同,分位HT6000和HT6600两款型号。HT6000主要用于110KV/35KV/10Kv/6kV中高压供电系统,其功能强大,控制接口较多,可连接打印机,具备录波功能。HT6600主要用于电压等级为660V/380V的供电系统,其安装灵活,启动方式多样。

                                                                                                    ——西安弘腾工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E:
无扰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