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8-06-12):
我厂准备上一套快切装置,为了实现一条35KV回路出现故障或晃电时无扰动切换到令一条35KV回路上,这个想法能否实现无扰动?请教各位专家和老师。谢谢!

网友A:
期待答案。

我估计不可能。

50HZ交流电,晃电时间究竟少于多少,对设备无影响? 20ms为一个周期,难道超过20ms?

楼主:
50ms怎样?能否实现无扰动呢?

网友B(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FS-MD/E防晃电延时模块,时间可以自由设定0.3---6.6S之间,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