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东元变频器7200MA直流过低的原因

楼主(2008-06-12):
变频器7200MA2.2KW开机显示直流过低,更换一台变频器后问题解决.我想自己修好它,请高手指一下.是那个地方坏了,什么东西坏了.怎么样检查 ,电源电压为420V.

网友A:
量一下直流母线是不是电压低。直流是交流的1.414倍。如果确实过低,你就要检查失不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还是继电器没有吸合。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

网友B:
应该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测有没有负2.5V电压?还有运放比较电路有问题

网友C:
d东元变频器维修专家    13771257952

楼主:
有没有检测电路图啊,我的E-mail是burnflying@yahoo.com.cn,谁能给我一份啊,谢谢啦

网友D:
2楼的观点是正确的,先检查一下滤波电容吧!

网友E(2017-01-03):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直流母线是不是电压低。直流是交流的1.414倍。如果确实过低,你就要检查失不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还是继电器没有吸合。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

变频器通电后老是显示直流电压过低!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