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故障报警F011无法复位。

楼主(2008-06-12):
6SE70报警F011无法复位,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检查电路板?我已经照着现有的维修资料检查过了,资料上说驱动板编号A22的3和4脚有一个4700欧姆的电阻,没找到这个电阻,我量了一下3和4的脚,电阻就1000多点,其中编号A21的驱动板的电阻也没找到,我也量了3和4的脚电阻有4000欧姆。资料上还有叫检查V2的G极的保护电阻,经过检查是好的,个资料上说的一样大,N1的7号脚的R209电阻也和资料要求一样。我是菜鸟请高人指点。控制电源接上后A22和A21没有15V的电压正常吗?N2的8脚也没电压,我怀疑是N2的8脚后面的控制的一个管子没把电送到N2的8脚才导致没15V电压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F011是常见故障,我也碰到过,不过忘了是那个部分出问题了,好像论坛上也有人求助过你搜索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呀郁闷.hai

网友B:
6SE70报警F011主要原因:由于过电流而关机,且超过关机门槛极限。建议你检查:①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②工作机器过载;③是否动态要求太高。

网友C:
西门子调速器,欧陆590专业修理 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