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年历为什么写不进去?

楼主(2008-06-12):
各位高手,请教万年历为什么写不进去?我用的是台达EH机种,我进行清零为出厂初开始值,时间就为2000年1月1日,我想写时间进去,可是不行啊

网友A:
有问题                                                 楼下的解决掉

网友B:
按照楼主的程序执行,结果应该是设置PLC的当前时间为08年06月12日17:25分。

网友B:
楼主的程序之所以不能正常设置万年历,原因如下:

在您的程序中没有设置D21(星期)的内容,或许您并不会使用到“星期”选项,但是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下,D21的内容默认值为K0,而“星期”选项的设置范围是“1~7”,所以D21=K0为非法设置,导致其它的年、月、日、时、分、秒均设置失败。

楼主:
 lesing :

   谢谢!我昨晚搞定啦!是我当时没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