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JD是什么牌子的伺服?

楼主(2008-06-12):
各位好:

   最近在清洗线上见到一款伺服器,没有铭牌,只有:YJD SERVO DRIVER,YEN LI TECHNOLOGY这两行

,不知哪位用过?有没有这款伺服器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A:
http://controlafzar.com/products_en/cnc_page.htm

网友B(2008-07-26):
我們公司的servo drive 請看www.rema-power.com    x5系列  我們相當熟,你因該是在貫裝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