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机车的故障应急处理技术

楼主(2008-06-12):
当机车在行驶途中因零件损坏不能修复时,机手可采取一些应急处理措施,使车辆能够行驶至可修理处,然后再换件或修理。
(1)金属油管有裂纹或砂眼 可将破裂处截断,找内径合适有一定紧度的塑料管(最好是新品)套接起来,两端用细铁丝扎紧即可;也可临时涂上肥皂或在漏油处绑上胶带纸。
(2)输油泵膜片破裂 可采用逐层贴补胶布的方法;或将油布、塑料薄膜等剪成片,夹在膜片中使用。若输油泵内摇臂、外摇臂的间隙过大,可将铁皮、铁丝或开口销填塞在间隙处,并用细铁丝捆扎牢靠。
(3)气门弹簧折断 可将折断的两截弹簧对调,使断茬相背,再装复使用;若断成多节,可拧松气门间隙调整螺钉,让气门闭合,并切断对该缸的供油,使其不再工作。
(4)风扇皮带折断 可在原风扇皮带断茬处的两端各钻1个小孔,用粗铁丝连接起来暂用;也可用若干股绳索搓成1根,代替风扇皮带相当,绳头应夹在中间,然后用铁丝捆扎牢靠。
(5)风扇叶片折断 若只折断一片,可将该断片对面的一片拆去,以维持风扇运行平稳。若风扇叶片严重损坏,可用家用风扇叶片代替,将其反装在风扇支架上。
(6)气缸盖上的水闷头漏水 若是因水闷头松动引起,可用1根平头铁棒顶紧水闷头突起部分,再用锤子敲击几下使之胀紧;若是因锈蚀穿孔引起,可用胶水、厚布逐层粘贴。
(7)散热器漏 进出水软管有少许破裂而漏水时,可用胶布或涂肥皂液的布条包扎,再用铁丝或细绳捆紧。破裂严重时,可将软管拆下,切去破裂段,用合适的竹管或细绳捆紧即可;散热器上水室和下水室有破洞时,可贴多层胶布或用万能胶堵漏,或用棉花、木块堵塞后捆紧;散热器铜管有轻微漏水时,可用肥皂堵塞;漏水较严重时,可将漏水的铜管夹瘪,使之不再漏水。
(8)铜垫片硬化漏油 可将铜垫片放在火中烧红,然后迅速冷却,使铜片变软再装复。
(9)启动机齿轮与飞轮齿圈咬住 将启动机的固定螺栓松几扣,把变速杆置于空挡位置,用启动手柄摇转曲轴,便可使咬合的齿轮松开。
(10)蓄电池单格损坏 可用铁丝等金属物将损坏的单格跳接,将损坏的那一格隔除。
(11)横拉杆球头销折断 拆去断销,找1根与球头销长度相同的螺栓装上代替。如果螺栓有六角头的一端高度不够,可加垫片。装好转向节臂与螺母后,将螺栓露出部分铆紧。
(12)钢板弹簧折断 在钢板弹簧、车桥与车架之间垫上大木块,并用铁丝或绳索捆紧,以抵速挡缓慢行驶。
(13)液压制动总泵缺制动液 可用酒精或白酒代替,不得已时可用肥皂水代替,但回库后应立即清洗制动泵,并换新制动液。
(14)发动机缺机油 可添加黏度相近的非车用机油,也可用菜籽油、棉籽油、豆油或蓖麻油代替。
(15)轮胎气门芯慢漏气 先在原气门上涂一层黄油,再装在气门嘴上。
(16)车胎被作物根茬刺中 若根茬扎在车胎上,暂不要拔,待回修理部后再处理。
(17)喇叭电容器短路  与喇叭触点并联的电容器短路了,可将该电容器剪掉。
(18)节温器失效 节温器失效后水箱易开锅,可拆去节温器,并将小循环孔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