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拆装

楼主(2008-06-12):
一、操作技术要点

1 、拆卸异步电动机

( 1 )拆卸电动机之前,必须拆除电动机与外部电气连接的连线,并做好相位标记。

( 2 )拆卸步骤

a 、带轮或联轴器; b 、前轴承外盖; c 、前端盖; d 、风罩 e 、风扇; f 、后轴承外盖; g 、后端盖; h 、抽出转子; i 、前轴承; j 、前轴承内盖; k 、后轴承; l 、后轴承内盖。

( 3 )皮带轮或联轴器的拆卸

拆卸前,先在皮带轮或联轴器的轴伸端作好定位标记,用专用位具将皮带轮或联轴器慢慢位出。拉时要注意皮带轮或联轴器受力情况务必使合力沿轴线方向,拉具项端不得损坏转子轴端中心孔。

( 4 )拆卸端盖、抽转子

拆卸前,先在机壳与端盖的接缝处(即止口处)作好标记以便复位。均匀拆除轴承盖及端盖螺栓拿下轴承盖,再用两个螺栓旋于端盖上两个项丝孔中,两螺栓均匀用力向里转(较大端盖要用吊绳将端盖先挂上)将端盖拿下。(无顶丝孔时,可用铜棒对称敲打,卸下端盖,但要避免过重敲击,以免损坏端盖)对于小型电动机抽出转子是靠人工进行的,为防手滑或用力不均碰伤绕组,应用纸板垫在绕组端部进行。

( 5 )轴承的拆卸、清洗

拆卸轴承应先用适宜的专用拉具。拉力应着力于轴承内圈,不能拉外圈,拉具顶端不得损坏转子轴端中心孔(可加些润滑油脂)。在轴承拆卸前,应将轴承用清洗剂洗干净,检查它是否损坏,有无必要更换。

2 、装配异步电动机

( 1 )用压缩空气吹净电动机内部灰尘,检查各部零件的完整性,清洗油污等。

( 2 )装配异步电动机的步骤与拆卸相反。装配前要检查定子内污物,锈是否清除,止口有无损坏伤,装配时应将各部件按标记复位,并检查轴承盖配合是否合适。

( 3 )轴承装配可采用热套法和冷装配法。

二、注意事项

1 、拆移电机后,电机底座垫片要按原位摆放固定好,以免增加钳工对中的工作量。

2 、拆、装转子时,一定要遵守要点的要求,不得损伤绕组,拆前、装后均应测试绕组绝缘及绕组通路。

3 、拆、装时不能用手锤直接敲击零件,应垫铜、铝棒或硬木,对称敲。

4 、装端盖前应用粗铜丝,从轴承装配孔伸入钩住内轴承盖,以便于装配外轴承盖。

5 、用热套法装轴承时,只要温度超过 100 度,应停止加热,工作现场应放置 1211 灭火器。

6 、清洗电机及轴承的清洗剂(汽、煤油)不准随使乱倒,必须倒入污油井。

7 、检修场地需打扫干净。

网友A:
最好整理整理!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