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可控硅调压问题

楼主(2008-06-12):
  在箱式电炉中,负载为硅碳棒.用单向反并联可控硅进行调压,请问可控硅的电流等级怎么选择, 按照几倍负载额定电流算.

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点的可控硅.谢谢

楼主:
难道  没有大侠能指教下?

网友A: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如果三相电热比如11KW,可控硅一般11+5.5=16.5A,一般稍大,20A就可。如果电压低,还要大。按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