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问题

楼主(2008-06-12):
阀门定位器关不上了,给机器初始化时在第一步就停了不动了,但用手动却可以关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分析下?

网友A:
1.电动还是电-气定位器?
2.手动可以关上,自动不行,因该是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B:
把具体问题说详细一点。

网友C:
你里面的参数设定对了吗.

如果对了,那就是定位器的问题了.

网友D:
参数设置有问题,恢复为出厂设置后再进行自校即可

网友E:
参数没有设定好。第一步过不去。

重新检查下,角行程还是直行程,黄色推杆的位置。还有90度 33度,选择好了没有。

还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F(2008-10-26):
是西门子定位器吗

?

网友G:
说得不清楚,定位器有很多种,自整定也就有很多了

网友H:
应该是阀门定位器没调好,重新定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