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否实现这样功能

楼主(2008-06-12):
想用Vacon NXL实现一个数字输出,此数字输出上接一个指示灯,变频器未启动时指示灯不亮;变频器刚启动且DANCER位置低于下限时指示灯闪烁;当变频器启动且DANCER位置高于下限位置时,指示灯常亮。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A:
Vacon NXL不太熟悉,但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你的要求:

利用变频器内部的输出信号继电器,将它设置成你的要求条件下动作,或者也可以将此信号再输入到Vacon NXL。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光变频器应该还是比较难实现,若用两个指示灯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