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路

楼主(2008-06-12):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用PLC控制正反转外围的电路中的热继电器需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成两个信号分别串入正反转的接触器线圈上还是在两个接触器线圈的交汇线路上。我是直接把接触器接在继电器输出型PLC的DO上的。或者时就采集过载信号到PLC上即可,但是我觉得在硬件上没有保护功能。现在拿不定注意,请教一下高手。电机都是7.5KW一下的。切换速度不高,就是前进后退,上升下降。用在机械运动上。

网友A:
PLC输出速度高于接触器的吸合分离速度.切换时可能发生空开烧坏.还是硬件保护好一些!

网友B(2008-12-05):
大撒旦受到撒旦撒受到撒撒旦撒

网友B:
忽然大跃进酱豆腐后活动人忽然

网友C:
在热继电器的常开点上取信号到PLC上就可以了,在程序里把热继电器的信号写进去。

网友D:
把热继电器接点引入PLC串接控制正反输出,正反接触器线圈互锁即可。

网友E:
把热继电器常开接点引入PLC串接控制正反输出,常闭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互锁即可。

网友B:
在热继电器的常开点上取信号到PLC上就可以了

网友F:
采集过载信号到PLC上即可,程序上加自锁

网友G:
外部接触器也要加常闭点互锁,如果接触器粘住了,plc可不知道,会引起短路的。

网友H:
个人觉得,在热继电器上取开点信号到PLC的输入点上,把它写到主程序里,再取闭点信号串到正反转接触器电源上,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