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阀为何并列配两组线

楼主(2008-06-12):
最近看一空调机房的配电系统图的时候,看到所有的电动阀均采用两组并列配线的形式,所配的电线为两组ZR-BV-4*2.5,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为什么用两组线?

网友A:
没有听明白,要220V的电源,还有4-20MA的控制线啊

网友B:
是替代多芯线吧,电源,信号,位置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