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空调控制开关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2):
家庭照明,总开63A 漏电开关,空调开一夜,开关发热,就回跳闸 ,用万能表测量 没有漏电,但是经常在早上5点多就跳闸了,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是不是开关发热就会跳,还是不够用.

网友A:
不是漏电,可能是开关的问题的了.63A肯定够用的,跳闸时有没有试下拔掉插座,看有没有再跳闸,再跳闸就是开关问题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开关?估计是开关问题。公司办公室有一路新增的照明开关原来是国内某牌子的,20A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就经常跳闸,用嵌表嵌了下电流才8A左右,发热严重,拆开后发现触点已经老化严重了,后来换了另一牌子的,到现在也没问题。

网友C:
也许是开关的问题.不过先看看开关的进线和出线有没有被拧紧.

网友D:
上面的说得对,跳闸时电线发不发热?应该是开关坏了!

网友E:
63a,很大不回是容量问题,看看开关,发热是问题

网友F:
建议选择品牌好的漏电空开,我们一般用梅兰日兰

网友G:
就是跳漏电开关?

我看存在漏电了,一年前遇过这问题.用摇表摇一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