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时的电压变化

楼主(2008-06-12):
请教各位:大电流接地系统和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另外两相的电压如何变化?

网友A:
真蠢啊!接地肯定跳闸,另外两相一块跳,等于零啊!

网友B:
大电流接地系统和小电流接地系统接地得看接地时接地电阻的情况。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另外两相的电压不同程度的升高;大电流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另外两相的电压不太清楚,想来也应升高(中性点不同程度的电位升高)。

网友C:
使用的是断路器接地不一定跳闸的,本人试过两相线断路燃毁了也没有跳闸,因为断路器没有达到动作电流.

网友C:
本人试过,一台供电变压器,二次侧有一相中的一组线接地时,全厂的变频器都失压报警

网友B:
呵呵,楼上说啥,看不太懂。

网友D:
小电流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当然一定很高了。如果电流小到零,就开路是不接地系统了。如果此时单相接地,另两相相压变成线压,是原来的1.732倍。大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另外两相电压不变。

这种问题搞电力的最明白

网友B:
“如果此时单相接地,另两相相压变成线压,是原来的1.732倍。’----------呵呵,这是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完全接地的情况。

“大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另外两相电压不变。”---------- 大电流接地系统是中性点完全接地,中性点做接地时多少是有几欧姆电阻的。且大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不都是金属性接地。

网友D:
如果这么说,那恐怕要详算变压器阻、感、容,接地阻、感、容,要算变压器、负载容量。还要进行瞬态分析和稳态分析。如果可能,楼上可以把大电流、小电流细分的各种接地方式详列一下,然后定量分析。

网友B:
呵呵,这个定量分析偶做不了,也没精力来做。偶只是参予讨论一下,做个定性分析,把概念弄清楚就行了。

 ;

楼上有兴趣的话可给大家来个定量分析。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如果此时单相接地,另两相相压变成线压,是原来的1.73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