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冷冻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8-06-12):
请问这么大的低压电机,常用的有几种启动方式,哪种较可靠?

网友A:
冷冻机有多种类型,各种类型的启动方式也不一样,有的采用双绕组启动,有的采用多电机分级启动,有的采用Y /△启动,你的机器是属于哪一种?

网友B:
真够蠢的,软启动和硬启动,这么大只能软启动啊!

网友C:
 315kw  是绕线电机还是鼠笼电机?还要考虑供电电源容量

网友D:
有钱就用变频或软起

没钱就像我,惨啊

网友E:
只能变频或软起启动中选着了

网友F:
     可用变频器,管用。

楼主:
供电电源容量是1000kva,不过不是专用变压器,我怕的就是如果启动冷冻机时总容量只有400-500kva时那就庥烦了,有可能要定软启动器!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多提提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