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与避雷器关系

楼主(2008-06-12):
SPD能否代替避雷器。配电进线柜前是否一定要加避雷器

网友A:
并非采用一个装置就能达到避雷的目的,每一级保护只能降低雷电的电压,需多级保护才能达到避雷的目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需多级保护才能达到避雷的目的

一般做到几级?

网友B:
一般3级 总配电柜   各分配电柜 及单台工作设备

网友C:
一般进柜前在机柜里面要加一个220V的电源防雷,

网友A:
需几级保护才能达到要求,没有绝对的答案,这就要看你在保护什么样的设备。

如保护的是计算机管理中心,那么,至少需3级以上。

如保护的是一般设备,价值不高或非重要设备,有一级也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