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控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6-12):
本人在实际应用中使用PLC输出线圈直接控制一个电动阀门的开关,电动阀门是AC220V的,故在关断时总会出现因为关断时的反电势造成PLC继电器触点粘连,本人想了两个解决办法,望高人再指点一下,一是在控制输出触点端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截止反向电势对控制触电的冲击,二是加RC阻容吸收,不知这两个方法哪个更可行??AC220V的回路里可以使用续流二极管吗?可以使用那些型号?

网友A:
续流二极管用于输出直流信号,RC阻容吸收用于输出交流信号。

网友B:
续流二极管用于输出直流信号,RC阻容吸收用于输出交流信号,为什么不通过中继。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再驱动电磁阀;

网友D: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续流二极管用于输出直流信号,RC阻容吸收用于输出可以用于交流和直流回路,当然还可以用压敏电阻

网友F:
最好加一个继电器,220V进PLC不好,容易出事

网友G: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对啊,最好是加继电器

网友I:
对对啊,最好是加继电器

网友J(2008-07-22):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安全

网友K:
PLC开关输出容量相对较少,当然容易发生粘连甚至烧坏触点,跟负载通断反电势没直接关系,就算加了RC吸收也是一样的,还是听楼上朋友加中继吧

网友L:
同意加中间继电器这样效果较好

网友M:
加中间花不了几个钱,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N:
同意加中间继电器.常用OMRON的MY2NJ和MY4NJ

网友O: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触点多,转换方便

网友P:
常规做法都是并接RC组成吸收电路,但如果像你这种用在PLC上,建议还是不要直接接,中间加一个继电器是最合理的方式,通过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接到PLC上。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长期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