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的防护等级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2008-06-12):
电控箱的防护等级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A:
好像是按照防止异物和溅水的标准来定的,原来好像在《入网电工培训教材》(辽宁版)上看过,用IP**表示防护等级。前一位数字表示防护等级,0表示无防护,1、2、3、4分别表示能防止大于50mm、12mm、2.5mm、1mm的固体异物,5是防尘(不能完全防尘,但不影响运转),6是尘密;后一位数字表示防水性能,0表示无防护,1表示防滴,2表示15度防滴,3是防淋水,4是防溅水,5是防喷水,6防猛烈海浪和喷水,7防浸,8防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