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2):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有更好的转矩特性

2、通常考虑了散热、高速运转的动态平衡、和轴承的承受能力问题

3、一般需要和指定的变频器配合,通常是一体机

4、通常极数要比普通的多

5、减小了谐波损耗,效率提高。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还有一点,变频电机的轴端上配有一个恒速冷却风善,尤其适用于低速运行。

网友D: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

1、从工频的角度看,变频电机是劣质电机,普同电机是好电机;

2、由于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含有大量谐波,一般需要经过电抗器滤波后才能进入普通电机,否则普通电机会发热;

3、为了适应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含有大量谐波,专门制作的变频电机,起作用实际上可理解为电抗器加普通电机;

4、那就是说,同功率的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铁心截面要大,线圈匝数要多,线径要大,绝缘要高,专门的冷却风扇电机;

5、如果变频电机不具备上述特点和要求,那就是假的变频电机;

网友D:
这种变频电机不具备更好的转矩特性,只是克服了普通电机不适应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的需要!

网友D:
如果把这种变频电机,用于工频交流电反而增大损耗,增大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这种变频电机,用于工频交流电反而增大损耗,增大浪费!

扯蛋

网友E:
我以前用过变频电机,温度超过了120度,当时我们手碰到被烧伤了,电机外壳变色了,因为电机后的风机坏了。可以这台电机运行了不只半天,还是没有烧坏。一般电机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它的外形也没比同功率的大呀。

网友F:
变频电机的适应转速频率范围宽,对电机的要求比较高,

普通电机在50Hz左右运转

网友G(2008-07-17):
我用的120HZ变频电机接工频电流18A根本不能用 ,必须接变频

网友H:
研究中

呵呵,看来那刘工真是工控网的红人

网友I:
变频电机,用于工频交流电中,并没有增加损耗啊!

对于螺杆泵来说,配带变频电机是经常和必须的。温度也会达到50~70度,但这并不影响工作。

网友J:
呵呵;普通电机在低速时风扇几乎没有用了,发热很厉害;

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的,与电机转速无关;

变频电机一般都做了绝缘强化处理;

还有就是普通电机的轴承及动平衡性能不适用于高速,一般50HZ的电机用到75HZ就行了;

网友K:
我用变频电机到200Hz、6000转,长期工作没有问题,也没有温升,考虑可能是它的磁路设计裕量比较大,或者材料不一样。

网友L: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